如何选择高频pcb板

楼主(2020-12-18):
何选择高频pcb板

网友:
PCB板高频选择什么材料
  一般频率就用FR-4板材即可,但在1-5G的频率左右应该使用高频材料,比如半陶瓷材料,比较常用的有ROGERS4350系列,4003系列,5880系列等等。
  如果已经高于5个G频率,那最好使用PTFE材料,也就是聚四氟乙烯,这种材料高频性能好,但是加工工艺有限制,比如不能做热风整平的表面工艺。
  高频PCB板材选取举例
  (1)2.4GHz扩频数字微波中继板材选取
  其结构包括2M数字接口、20M扩频解扩、70M中频调制解调板。我们采用FR4板材,四层PCB板,大面积铺地,高频模拟部分电源采用电感扼流圈与数字部分隔离。
  2.4GHz射频收发信机采用F4双面板,收发分别用金属盒屏蔽,电源入端滤波。

网友:
(2)1.9GHz射频收发信机
  其中,功率放大器采用PTFE板材,双面PCB板;射频收发信机采用PTFE板材,四层PCB板。都是采用大面积铺地,功能模块屏蔽罩隔离措施。
  (3)140MHz中频收发信机
  顶层用0.3mm的S1139板材,大面积铺地,过孔隔离。
  (4)70MHz中频收发信机
  采用FR4板材,四层PCB板。大面积铺地,功能模块隔离带用一串过孔隔离。
  (5)30W功率放大器
  采用RO4350板材,双面PCB板。大面积铺地,间距约束大于等于50欧姆线宽,用金属盒屏蔽,电源入端滤波。

网友:
(6)2000MHz微波频率源
  采用0.8mm厚的S1139板材,双面PCB板。
  无线领域的器件涉及广泛,应用较为复杂,尤其是当前无线通信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的价格和面市时间越来越成为竞争焦点。因此,电子工程师的PCB设计不能单纯考虑技术的先进性,必须从多方面折中考虑,平衡技术先进性、价格优势和缩短产品上市时间等关键因素,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网友:
    高频微波PCB加工,特殊工艺,双面多层混压盲孔板,功分器,双工器,合路器,功放,干放,射频,北斗天线,5G天线及电子通讯产品所使用的线路板生产企业。有多年生产经验,罗杰斯,泰康尼,雅龙,F4B,松下,TP,TB-73等特殊板材,介电常数2.2-22不等,欢迎咨询!电话:17607552266(张生,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