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双极高频头

楼主(2020-12-18):
什么是双极高频头

网友:
了解了高频头的有关知识之后,理解双极高频头就变得更为简单了,下面我就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什么是双极高频头。
  双极高频头包括双极性单本振单输出高频头、双极性双本振单输出高频头、双极性单本振双输出高频头、双极性双本振多输出高频头这四种。

网友:
 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是双极性单本振单输出高频头。拆掉塑料防护盖,可以发现其导管内部有两个互相垂直的探针,用来分别接收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的信号,其间还有一个横棒为隔离针,起极化隔离作用。

网友:
双极性单输出高频头,可以看成是两个单极化分体式高频头合用一个馈源,并且将13/18V电子切换开关电路引入到腔体内部,自动识别接收机送来的极化电压高低,是18V还是13V,以选择水平或垂直的极化探针工作,从而达到双极性单输出的目的。由于双极性单输出高频头每次只能输出一个极化,因此只适用于个人单收站,不适用于有线电机前端等集体接受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