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拓扑助力工业AC/DC电源可靠性的提升?

楼主(2020-12-18):
怎么通过拓扑助力工业AC/DC电源可靠性的提升?( V8 o/ C1 s# [

网友:
    提高电源可靠性的关键在于降低功率元件的热、电压和电流应力,这主要是输入电压和所需功率的函数。不过,可选择有助于减轻这些应力的拓扑。

网友:
    在追求可靠性的过程中,探索提供高效率的拓扑结构和电路元件极其重要。

网友:
    对于DC/DC级,电感-电感-电容(LLC)拓扑结构是首选,因为它具有降低的开关应力,尽管它确实会增加电流应力。在略高于谐振频率的满载下工作可最大限度地减小电流应力的增加,同时避免由于ZCS关断而导致的输出同步MOSFET体二极管反向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