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txt文件里不想要的字符,和去掉这行

楼主(2020-12-18):
比如我有个txt文件有3列的数据,前两列都是double型的数字,第三列有数字也有N.C.这样的字符串。如下所示(行数很多很多,为了方便举例只取前几行):

543.6 765.4 65
765.0 865.0 N.C.
654.8 762.3 54
587.0 844.0 50
254.0 765.0 N.C.
……

我用testscan函数可以很容易的读取前两行,但第三行有数字有字符串就不太好处理。

请问如何把有N.C.的行给去掉呢?比如上例最终为:

543.6 765.4 65
654.8 762.3 54
587.0 844.0 50

网友:
fid = fopen('新建文本文档.txt');
data =textscan(fid,'%s %s %s');
a = data(1,[1,2]);
aa = cell2mat(cellfun(@(x) str2num(char(x)),a,'UniformOutput',false));
b = data{:,3};
c = cellfun(@(x) str2num(char(x)),b,'UniformOutput',false);
index=cell2mat(cellfun(@(x) ~isempty(x),c,'UniformOutput',false));
result = [aa(index,: ), vertcat(c{index})];
fclose(f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