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Designer中设置走线与覆铜之间的距离

楼主(2020-12-18):
    Design Rules—Electrical—Clearance—Minimun Clearance 要在敷铜前改的稍微大一些(比如间距30mil),再进行敷铜,敷铜完毕改回原来值。这样的目的是保证走线与覆铜之间的距离尽量大一些,而改回来的目的是保证rlues检查通过。

Design Rules—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Polygon Connect的Conductors选择4,Conductorswidth选择15mil。保证敷铜网络接触充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