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化学镍金对SMT焊接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12-18):
请问FPC化学镍金对SMT焊接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FPC化学镍金是一种通俗说法,正确的名词应称为化镍浸金(EN/IG)。化学镍层的生成无需外加电流,靠槽液中的还原剂(如次磷酸二氢钠NaH2PO2等)的作用,在高温下针对已活化的待镀金属表面,即可持续进行镍-磷合金层的不断沉积。化学镍层可作为金属原子迁移之遮蔽层,防止铜扩散至金镀层。

网友:
    化镍金具可焊性,又可提供IC晶片打线(Au/Al线)的基底,在PCB设计上已被广为采用。

网友:
    在电路板高温焊接的瞬间,黄金早已与钖组成不同形式的介面合金共化物(如AuSn,AuSn2,AuSn4等)而逸走,因而真正的焊点基础都是着落在镍面上,焊点的强弱与金无关。也就是说焊钖中的钖,会与纯镍形成Ni3Sn4介面合金共化物。薄薄的金层会在很短时间内快速散走,溜入大量的焊钖中,金层根本无法形成可靠的焊点。
      因此,镍层如果过薄(低於3um-5um),无法提供良好的焊锡基底,就会使得SMT回流焊锡脱落或附著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