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宏的三种封装方式

楼主(2020-12-18):
1. 函数宏介绍
函数宏,即包含多条语句的宏定义,其通常为某一被频繁调用的功能的语句封装,且不想通过函数方式封装来降低额外的弹栈压栈开销。
函数宏本质上为宏,可以直接进行定义,例如:
#define INT_SWAP(a,b
    int tmp = a;
    a = b;          \
    b = tmp

但上述的宏具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当遇到 ifwhile 等语句且不使用花括号仅调用宏时,实际作用范围在宏的第一个分号后便结束。即 a = bb = tmp 均不受控制语句所作用。
因此,在工程中,一般使用三种方式来对函数宏进行封装,分别为 {}do{...}while(0)({})。下文将一一对三种方式进行分析,比较各自的优劣点。
2. {} 方式
INT_SWAP 宏使用 {} 封装后形态如下:
#define INT_SWAP(a,b)\
{
    int tmp = a;    \
    a = b;          \
    b = tmp;        \
}

此时,直接调用与在无花括号的控制语句(如 ifwhile)中调用均能正常运行,例如:
#define INT_SWAP(a,b) \
{                   \
    int tmp = a;    \
    a = b;          \
    b = tmp;        \
}

int main()
{
int var_a = 1;
int var_b = 2;

 INT_SWAP(var_a, var_b);
 printf("var_a = %d, var_b = %d\n", var_a, var_b);   // var_a = 2, var_b = 1

if (1)
    INT_SWAP(var_a, var_b);
 printf("var_a = %d, var_b = %d\n", var_a, var_b);   // var_a = 1, var_b = 2
}

但当无花括号的 if 语句存在其他分支(else ifelse 等)如:
if (1)
   INT_SWAP(var_a, var_b);
else
printf("hello world!\n");
会发现编译出错:
...
/mnt/hgfs/share/pr_c/src/main.c: In function ‘main’:
/mnt/hgfs/share/pr_c/src/main.c:18:2: error: ‘else’ without a previous ‘if’
lse
这是因为 INT_SWAP(var_a, var_b); 最后的 ; 已经把 if 的作用域终结了,后续的 else 当然没有找到与之匹配的 if 了。
因此,解决方法有两种,分别为不使用 ;(port.1)或规定必须使用带花括号的 if(port.2),例如:
/* port.1 */
if (1)
   INT_SWAP(var_a, var_b)
else

    printf("hello world!\n");
}

/* port.2 */
if (1)
{
   INT_SWAP(var_a, var_b);
}
else
{
    printf("hello world!\n");
}

可见,不使用 ; 的调用方式无论从程序阅读还是使用方法方面都是十分别扭的;而规定必须使用带花括号的 if 的调用方式有违常理的,因为宏函数应该适用于任何语法。
优缺点总结:
  • 优点:简单粗暴。
  • 缺点:不能在无花括号且有分支的 if 语句中直接调用;能够不带 ; 直接调用。
3. do{...}while(0) 方式
INT_SWAP 宏使用 do{...}while(0) 封装后形态如下:
#define INT_SWAP(a,b)   \
do{                     \
    int tmp = a;
    a = b;
    b = tmp;            \
}while(0)

do{...}while(0) 表示只执行一遍 {} 内的语句,表象来说与 {} 的功能是一致的。不同的是,do{...}while(0) 可以提前退出函数宏、整合为一条语句与强制调用时必须使用 ;
由于 do{...}while(0) 实际为 while 循环,因此可以使用关键字 break 提前结束循环。利用该特性,可以为函数宏添加参数检测。例如:
#define INT_SWAP(a,b)  \
do{                 \
 if (a < 0 || b < 0) \
reak;   \
    int tmp = a;     \
    a = b;
    b = tmp;         \
}while(0)

由于 do{...}while(0); 实际为一种语法,编译器会把 do{...}while(0); 认为为一条语句。
因此,do{...}while(0) 方式的函数宏可以在无花括号且有分支的 if 语句中直接调用。例如:
#define INT_SWAP(a,b)  \
do{                 \
 if (a < 0 || b < 0
  break;   \
    int tmp = a;
    a = b;
    b = tmp;         \
}while(0)

int main()
{
int var_a = 1;
 int var_b = 2;

if (1)
    INT_SWAP(var_a, var_b);
else
  printf("hello world!\n");
 printf("var_a = %d, var_b = %d\n", var_a, var_b); // var_a = 2, var_b = 1

return 0;
}

C 语言规定,do{...}while(0) 语法必须使用 ; 作为语句结尾。因此不可能存在以下语句的程序出现:
if (1)
   INT_SWAP(var_a, var_b)
else
{
printf("hello world!\n");
}

优缺点总结:
  • 优点:支持在无花括号且有分支的 if 语句中直接调用;支持提前退出函数宏;强制调用时必须使用 ;
  • 缺点:无返回值,不能作为表达式的右值使用。
4. ({}) 方式
({}) 为 GNU C 扩展的语法,非 C 语言的原生语法。
INT_SWAP 宏使用 ({}) 封装后形态如下:
#define INT_SWAP(a,b)   \
({                      \
    int tmp = a;
    a = b;              \
    b = tmp;            \
})

do{...}while(0) 相同,({}) 支持在无花括号且有分支的 if 语句中直接调用。例如:
#define INT_SWAP(a,b)  \
({
int tmp = a;
a = b;
b = tmp;        \
})

int main()
{
int var_a = 1;
 int var_b = 2;

 if (1)
    INT_SWAP(var_a, var_b);
 else
rintf("hello world!\n");
 printf("var_a = %d, var_b = %d\n", var_a, var_b); // var_a = 2, var_b = 1

return 0;
}

do{...}while(0) 不同的是,({}) 不能提前退出函数宏与支持返回值。({}) 毕竟不是 while 循环,不能直接使用 break退出函数宏是比较容易理解。那支持返回值是什么意思呢?
答案是 C 语言规定 ({}) 中的最后一条语句的结果为该双括号体的返回值。例如:
int main()
{
 int a = ({
  10;
  1000;
 });
 printf("a = %d\n", a);      // a = 1000
}

因此,({}) 可以为函数宏提供返回值。例如:
#define INT_SWAP(a,b)  \
({                 \
 int ret = 0;
if (a < 0 || b < 0
{
  ret = -1;
}
else    \
 {     \
nt tmp = a;
  a = b;
  b = tmp;        \
 }
ret;    \
})

int main()
{
 int var_a = 1;
int var_b = 2;

if (INT_SWAP(var_a, var_b) != -1)
  printf("swap success !!\n");     // swap success !!
 else
  printf("swap fail !!\n");
printf("var_a = %d, var_b = %d\n", var_a, var_b); // var_a = 2, var_b = 1

return 0;
}
可见,此时的 INT_SWAP 宏已与函数十分接近。
优缺点总结:
  • 优点:支持在无花括号且有分支的 if 语句中直接调用;有返回值,支持作为表达式的右值。
  • 缺点:不支持提前退出函数宏;非 C 的原生语法,编译器可能不支持。
5. 总结
综上,在 {}do{...}while(0)({}) 这三种函数宏的封装方式之中,应尽可能不使用 {},考虑兼容性一般选择使用 do{...}while(0),当需要函数宏返回时可以考虑使用 ({}) 或直接定义函数。

网友:
    函数宏,即包含多条语句的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