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将页间连接符保存到库中选项都是灰色

楼主(2020-12-18):
将页间连接符保存到库中选项都是灰色。无法选择,怎么办?是什么问题?

网友:
    原理图中没有电源符号、接地符号和页面连接符啊~
    选择 ‘添加连线’
,选中芯片管脚,然后单击鼠标右键,可以看到‘电源’、‘页面连接符’等选项,选择‘电源’便可以添加电源符号。然后就可以在工具菜单下将‘页面连接符保存到库中’。

网友:
    需要添加到原理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