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经过1nF漏电流大

楼主(2020-12-18):
小弟在音频功放上并联1nF电容,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功耗为27mA,数据手册上给出无负载功耗典型值为10mA,将1nF电容更换为33pf后电流正常。有以下疑问请教大神:
(1)喇叭上的PWM信号频率实测在931k,1nf电容的自谐振频率在100M以上,那么在931k时容抗应该很大的,这怎么会有17mA的漏电流?
(2)对于高频信号在选择这种小电容时应该怎样才能避免漏电?
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输出对地电容加大,静态时需实际输出信号单端等效幅度。与静态电流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对地电容加大,静态时需实际输出信号单端等效幅度。与静态电流相关

    你好,静态时需实际输出信号单端等效幅这句话该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2021-02-23):
    楼主研究出来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