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工作区各属性代表的含义?

楼主(2020-12-18):
请问MATLAB工作区各属性代表的含义?属性栏的Location,Color,Normal,Intesity,Count分别代表那些含义,相对应的"值"有那些类型?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问题方式不对,应该给出能复现处你的结果的代码,或者截屏也要截完整,你现在的提问就是给出一些变量,基本上别人没办法给你有效的回答,可能说是与图像有关的一些矩阵,但是这样给你说,你能清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