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系统辨识工具箱可以做多输入多输出的辨识码?

楼主(2020-12-18):
请教matlab系统辨识工具箱可以做多输入多输出的辨识码?

网友:
蹲一个大神

网友:
u=[wfm_change A8_change c_etaf c_mf c_pif c_etac c_mc c_pic sigma_B];
y=[T41C Pit];
x=iddata(y,u,0.025);

% ident
% 辨识工具箱
% import data object->workapce value (输入名字在此代码中为x)->estimate->阶数2->得到ss1结构体
A=ss1.A;
B=ss1.B;
C=ss1.C;
D=ss1.D;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所有的输入变量作为整个向量(上面代码中的u),输出变量(y)为整个向量,然后通过iddata命令重整成x结构体(0.025是我的采样周期),打开辨识工具箱后,导入x就好了。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