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温度检测电路

楼主(2020-12-18):
如下图是我的NTC温度检测电路NTC是3950 100K。当我单独量NTC 两端的阻值的时候,显示阻值是88K,但是当我把NTC接到电路上以后,量NTC阻值却变成了10K,这就导致我的温度采集不准确。请问能有什么好办法去解决吗?

网友A:
加个跟随器

网友:
    1K电阻加大 500K 或1M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增加电压跟随器来提高AD口的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跟随器

    没错  顶你

网友:
    C15电容更换成1MΩ的电阻;
另外,NTC 3970接入电路后再测量其电阻值是无法能测出来真实值的(与电流影响有关)。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AD输入阻抗低咯  相当并联了一个小电阻

网友(2021-02-19):
    与MCU输入阻抗并联了、追加电压跟随器。

网友:
    顶二楼的,绝对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