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热焊盘问题

楼主(2020-12-18):
请教 下大佬,pads9.5  怎样设定单个封装的热焊盘,谢谢

网友:
    好迷的问题

网友:
    热焊盘可以:1、灌铜时,不覆盖焊盘即可,只是形状是十字型,还是*型需要设置,注意文波电流大于5A,电容脚就不要搞热焊盘了。

网友:
    2、热焊盘,可以手工把焊盘挖开,用画铜箔的形式画是去成十字型或星型。

楼主:
    能不能和阿里狗一样,搞自动设置吗

网友(2021-05-13):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和阿里狗一样,搞自动设置吗

我也想知道,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可能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