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目标阻抗定义问题

楼主(2020-12-18):
关于目标阻抗定义问题,不是很理解,看到过不少的资料,介绍都有差别,不晓得哪种应该是准确的,比如最大电流,有资料是写的最大电流, 有的资料又写的是最大瞬态电流,有的资料又写的是平均电流。关于电压允许波动范围部分,有的资料就写按5%估算,有的资料又说考虑电源本身有波动,所以在这里估算目标阻抗的时候,电源波动这里又只能按2.5%估算,正确的到底应该是啥?

网友:
    根据实际应用来选择吧。

楼主:
    怎么个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
    确实是根据实际应用来选择,一般来说芯片手册中给出的是最大瞬态电流,如果对目标阻抗要求严格,那就用电压允许波动范围除以最大电流,如果不太严格,可以用电压允许波动范围除以最大电流的一半

楼主:
    杜工,这里的目标阻抗仅仅是dc阻抗吗?看ac阻抗是一个随频率变化的的曲线,但是这里是一个固定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杜工,这里的目标阻抗仅仅是dc阻抗吗?看ac阻抗是一个随频率变化的的曲线,但是这里是一个固定值。

    这个问题也有想过,比较困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杜工,这里的目标阻抗仅仅是dc阻抗吗?看ac阻抗是一个随频率变化的的曲线,但是这里是一个固定值。

如果有ac阻抗要求更好了,但是不是所有芯片都会提供

网友B:
    目标阻抗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最好根据项目积累的经验或者实际测试案例来定。目标阻抗肯定不止DC,但把不同频率的电流平均化了。不同频率按说肯定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ac阻抗要求更好了,但是不是所有芯片都会提供

    我们的芯片只提供电压电流范围 ,没有定义目标阻抗,那我咋定义目标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阻抗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最好根据项目积累的经验或者实际测试案例来定。目标阻抗肯定不止DC,但把不同频 ...

那在设计阶段到底怎么定义目标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芯片只提供电压电流范围 ,没有定义目标阻抗,那我咋定义目标阻抗?

    就按图上的目标阻抗公式定义啊

网友:
    不要死读书,PDN目前并没有一个公认标准,PMU往往也不会运行在单一模式下,所以实际的纹波和噪声是复杂多变的,正因如此所以对PDN的设计要求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的。

网友C(2021-02-28):
目标阻抗理想情况下是根据频率段设置的折线,一般datasheet 上不会提供,但Vripple 会提供。就要求,即便测出电流变化 I(t),然后通过IFFT转到频域得到I(f),用Vripple/I(f) 得到目标阻抗Z(f),也是不准的,因为没有考虑到I(t) 相位带来的影响,不同频段下的电流在时域下是会叠加的。用Vripple/Imax, 是比较苛刻的结果,Vrpple/0.5Imax 是比较折中的结果,但最终还是要通过在时域进行验证的。

网友D(2021-04-02):
    这是直流或者低频的基础参考吧。我做过一套电源目标曲线标准,参考过最专业的是要把芯片引脚group port的寄生阻抗一起考虑进去计算曲线,这个寄生参数也只有一部分厂家会提供。最后只能把电源按重要程度定为几个等级,定不同的曲线。比如全芯片的逻辑电压是最重要的,电源引脚会有几十个,它的阻抗基本就接近0.01。对电子来说测个纹波没问题可能就完了,但对EMI来说要更严格一些,所以规格书中提供的曲线只是保证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直流或者低频的基础参考吧。我做过一套电源目标曲线标准,参考过最专业的是要把芯片引脚group port的寄 ...

您好!请教下 AC 阻抗只影响 EMI 吗?一定都不会电源电压是否超标吗?在其他地方有看到别人 AC 阻抗仅仅影响与EMI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下 AC 阻抗只影响 EMI 吗?一定都不会电源电压是否超标吗?在其他地方有看到别人 AC 阻抗仅仅 ...

    影响纹波和EMI。不影响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响纹波和EMI。不影响直流

如果电压 1.2+/0.05v ,  AC 阻抗过大不会造成电压超标,而仅仅影响的EMI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标阻抗理想情况下是根据频率段设置的折线,一般datasheet 上不会提供,但Vripple 会提供。就要求,即便 ...

    了解,非常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