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麻烦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0-12-20):
这个电路,我上电以后正负电源都不正常了,VCC 只有正4V左右,VCC-也是正2V,电源我用的是2节充满电的18650串联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着检查一下电源电路。

楼主:
我试了用8.4V的电池串联,电压工作是正常的,但是TDA2030功放特别烫,喇叭也不能发出声音。

网友A:
tda最小工作电压12V,或者±6V,你这电压不够吧。另外,再检查一下封装管脚对不对。

网友:
TDA2030假货特多

网友B:
输入端是MIC吗? 需要加偏置电压吗?

网友:
供电要12V才行

楼主:
8.4V供电可以运行,就是在没有音频信号输入的时候有丝丝声,而且好像有一路TDA坏了,不知道怎么弄的,感觉好像是我插电池的时候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最小工作电压12V,或者±6V,你这电压不够吧。另外,再检查一下封装管脚对不对。

是的,我电压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是MIC吗? 需要加偏置电压吗?

是音频耳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