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布双面板(高频)的时候,顶层地和底层地相连时的过孔也是越少越好吗?那么...

楼主(2020-12-21):
请问在布双面板(高频)的时候,顶层地和底层地相连时的过孔也是越少越好吗?那么要怎么放过孔比较合理呢?

网友:
    我觉得也不见得越少越好,具体看情况。

网友:
    应该要多的吧?还是少?

网友:
    这个还不清楚哦

网友:
    过孔少是针对信号线,如果是地的过孔,适当的多一些会减少地回路和阻抗。放的原则是就进器件。

网友:
    理论上地过孔足够多时,可以提供一个连续的阻抗平面,对于高频信号或者射频信号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2021-07-22):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急速交期,2小时快速报价+样品最快24小时
    制程能力,最高40层+最小贴装01005+最小BGA间距0.2mm
特色优势,整机组装+BGA返修植球+特种PCB加工
北京-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