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20-12-21):
最近在调试一个电路,检测多路市电220VAC的电压大小,设计了一个电路。电路见下图. 火线L和零线N经过电阻分压(电压衰减到200mv左右)、直流偏置后,进入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后接入单片机的ADC。 使用交流可调电源和示波器进行电路调试。电路经过调试,随着电压的变化,ADC_IN9波形幅度也跟随线性变化,但是只接零线或火线时,ADC_IN9也有波形即也有电压值,求助,非常感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没有整流不会出现DC3.3.V

网友:
凡是接触外线220v交流电,就会看到交流波形的,电路输入部分学员隔离器件后再作为输入交流信号采集。

网友:
    交流电压L N需要做隔离处理,这个电路存在很大的问题,具有非常明显的安全隐患,尽早修正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