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D的底层布线?

楼主(2020-12-21):
怎样在AD的底层布线?晕了

网友:
    在PCB界面底下切换到底层,然后执行走线命令就可以在底层布线了。

网友:
    切到底层就可以布线了啊

网友:
    切换到底层就可以了

网友:
    切换图层就可以了

网友:
    选中底层图层,开始布线,就这么简单

网友:
    如果你的底层没有打开点击L,勾选打开bottom层,再在软件最下面点击bottom层执行布线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