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基本操作之选择操作

楼主(2020-12-21):
CAM350与正常的操作软件的执行方式相反:  先执行命令,再选择对象  最后确认执行.

选择:单选(Z) 、 框选(W) 、接触选择(C) 反选(W+C+I)

筛选:

选单个D码:可只写一个,如果要选择连续的D码如20~40,我们可以在过滤器中写20:40.如果选单个,D码之间可用”,”号隔开,如20,25,40.这样会选这三个D码的。
取消命令(Abort Commands)

在一个命令执行过程中可以通过单击鼠标右键或按下热键“Esc”终止命令。文件放大与缩小键: 小键盘的”+”与”-”,图形居中为”HOME”,按“W”键可框定区域放大。

网友:
    CAM350与正常的操作软件的执行方式相反:  先执行命令,再选择对象  最后确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