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推挽缓冲IC?

楼主(2020-12-21):
上TI看了一下,推拉电流有点小。
求问,有没有驱动电流大一点的,100mA左右,对速度基本没要求,通道能多一点最好

网友:
达林顿阵列不知道满不满足你的需求,ULN2003

楼主:
目前就用的达林顿管,但上拉封装太小,高电平输出能力又不太够

网友:
    主要看你驱动的负载是什么,电流和电压上限

楼主:
    电流max 150 电压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max 150 电压12V

    推挽电路适合普通IO输出,电流一般都到不到百mA,你驱动的什么负载?大电流需要电源型MOSFET结构

楼主:
    是的,是想要这种,但好像没有合适的器件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