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原理图与PCB封装有什么关系关系?

楼主(2020-12-21):
硬件原理图与PCB封装有什么关系关系?

网友:
    原理图主要是体现器件之间的连线关系,与器件本身的实体形状无关,主要体现的是电路图的逻辑连接关系

网友:
    PCB会将原理图的器件间的链接关系映射出来,并根据各个器件的封装来组成实际看到的电路板

网友:
    PCB封装:  每个器件都有不同的外形或实际形状,即使是相同器件,也会有不同的形状种类,这种器件的实体形状我们定义为封装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