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造成载波不同步的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2020-12-21):
造成载波不同步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
任何两个独立的振荡器都是不同步的

网友:
即便发射机和接收机使用的两个独立振荡器是同步的,电磁波在信道中的传播也会引起对接收机来说是未知的相位变化。

网友:
电磁波的行程相位(一个波长的距离对应2π相移),绕射、反射、散射引起的附加相移等,另外多普勒现象也会引起频率抖动。通常θ ( t ) \theta (t)θ(t)相对于信息信号是缓慢变化的,因此经常写成 的形式。这里虽然 θ \thetaθ 不为0,但却是固定的,如果接收端已知其数值,则这两个载波在实质上是同步的。不过做相干解调时,需要对本地载波做相移以消除这个 θ \thetaθ 。

网友(2022-05-30):
青岛嘉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力载波通信设备研发 技术支持:15564870569,刘工 致力于宽带载波通信模组,电力载波智慧路灯控制器,电力载波光伏关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