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tb6560的封装?

楼主(2020-12-21):
驱动芯片TB6560是直插的吗?
为什么PCB看起来怪怪的,有点像贴片的样子???

网友:
是看起来满怪的 图中没打孔 估计是插件 竖着焊 感觉不牢靠啊!

网友:
    这点电流不算大的 既然封装是这样的 插件 过孔肯定是可以的 走线上开窗  后期加工 堆锡 另外可以考虑散热片固定。

网友:
    TB6560AHQ是插件,但是也能做成贴片的焊接方法,你给出实物图就是贴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