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基极正反馈电路原理问题?

楼主(2020-12-21):
最近看到竞品上使用光耦TCLT1109,采用基极反馈的接法,能够传输10Khz的PWM信号。  在网上也查到有人使用4n38光耦采用基极正反馈接法,传输速度提高10倍。
各位前辈,能否帮忙分别解释下这两个采用基极反馈的光耦电路原理?是如何把传输速度提高10倍的?

网友A:
    接收端的CE和BE间都有寄生电容,影响了开关管的开启和关断速度,增加的正反馈电路可以有效的加速电容的释放,提升开关管速度,但是有没有10倍这个就不知道是在什么条件下测试出来的了,可以用仿真试下。

    bow

网友:
    光敏,应该是提高了接收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端的CE和BE间都有寄生电容,影响了开关管的开启和关断速度,增加的正反馈电路可以有效的加速电容的释放 ...

谢谢,我好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