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开关元件控制三极管导通后就截止?

楼主(2020-12-21):
请教各位坛友,如何用开关元件控制三极管导通后就截止?

网友:
检测三极管的Vce,通过分压等方式反馈到控制电路,设定控制电路的逻辑是低于0.7V/0.5V/0.3V则为完全导通,则控制可控硅/mos管/IGBT关断,如果高于某个接近电源电压的值,则开启开关。就实现了三极管的不断启停。

网友:
    设定控制电路的逻辑是低于0.7V/0.5V/0.3V则为完全导通,则控制可控硅/mos管/IGBT关断,如果高于某个接近电源电压的值,则开启开关,2楼说的对。

网友:
    2楼讲解很好了,楼主,你明白了嘛?通过分压等方式反馈到控制电路,设定控制电路的逻辑是低于0.7V/0.5V/0.3V则为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