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ATFS创建多个不同的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0-12-21):
各位大佬,问题如下:

1 对一个文件,按照“ 挂载工作区 + 打开并创建文件 +向文件写入数据 + 关闭文件 +关闭工作区 ”的顺序进行操作。

2 对这个文件操作过程中,对其它文件完全没有操作。

3 问题是:在每个需要记录的时刻,我们都需要创建一个新文件来记录数据,使用

        res = f_open( &fsrc , “A000001” ,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来创建新文件

4 FATFS中说 一个文件对应一个FIL变量,那么我们这种场景就会有非常多的FIL,不知道对FIL需要如何处理

各位大佬有参考的例子么,谢谢了,也是查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在“打开工作区+打开文件+写入文件+关闭文件+关闭工作区”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个txt文本就需要多少个FIL文件,但是这个流程执行完后,前边流程用过的FIL变量,后边文件也可以用,注意改文件名char数组在打开工作区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