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h画两个三维图为什么只能显示一个,怎么让这两个三维图在一个中呈现

楼主(2020-12-21):
B= xlsread('亮度数据表格.xlsx') ;  %读取excle文件
stdr=std(B);                %求各变量的标准差;
[n,m]=size(B);               %矩阵的行与列
sddata=B./stdr(ones(n,1),: );         %标准化变换
[p,princ,egenvalue]=princomp(sddata);  %调用主成分
p1=p(:,1:5);                          %输出前3主成分系数;
sc=princ(:,1:5);                       %前3主成分分数;
egenvalue;                              %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即各主成分所占比例;
per=100*egenvalue/sum(egenvalue);  %各个主成分所占百分比;大于95%
B1=B*p1;%降维后矩阵;

S= xlsread('钢板亮度数据.xlsx') ;  %读取excle文件
stdr=std(S);                %求各变量的标准差;
[n,m]=size(S);               %矩阵的行与列
sddata=S./stdr(ones(n,1),: );         %标准化变换
[p,princ,egenvalue]=princomp(sddata);  %调用主成分
p1=p(:,1:5);                          %输出前3主成分系数;
sc=princ(:,1:5);                       %前3主成分分数;
egenvalue;                              %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即各主成分所占比例;
per=100*egenvalue/sum(egenvalue);  %各个主成分所占百分比;大于95%
S1=S*p1;%降维后矩阵;

分别是两个数据的降维处理得到B1(141*5)和S1(100*5)的二维数组;

figure1=mesh(B1);
hold on;
mesh(S1);

为什么只显示S1的三维图像?急需大佬帮忙解决!!!!

并且想要让这两个数组在同一个三维图形中表示出来!!!!

在线等大佬指导!!!

网友A:
因为缺少数据,所以也不能调试,但是hold on命令确实是可以的。
你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不是S1把B1覆盖了,所以看不出来有B1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缺少数据,所以也不能调试,但是hold on命令确实是可以的。
你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不是S1把B1覆盖 ...

应该是覆盖了,我想把B1的数值扩大倍数,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覆盖了,我想把B1的数值扩大倍数,怎么实现啊

如果想把B1的数据扩大的话,就直接mesh(B1*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把B1的数据扩大的话,就直接mesh(B1*1000)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