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出现锡桥

楼主(2020-12-21):
请问各位大佬,这边位置经常出现锡桥 焊盘间距0.5mm 进板方向从上往下 ,工艺窗口上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A:
    0.5还短路换个过炉方向试试看,载具可以改,载具开口位置大一点与PCB板平行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还短路换个过炉方向试试看,载具可以改,载具开口位置大一点与PCB板平行可以解决

不改进板方向,还有什么更好地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