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空间表达式

楼主(2020-12-21):
一状态空间表达式如下图所示。我想利用s-function builder求解(或者s-function)。单一维度的可以求解,但是这种多维度的状态方程,在不拆开的情况下(也就将x11,x12,x21,x22 都单独看做新的状态变量,重新写状态方程),请问大神指点一下该如何设置求解。

网友:
你的定义有点混乱吧
x=[x11 x12 x21 x22]';
把x1和x2给忽略掉
把式子展开,这样A,B,C就都有了
A应该是4*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