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12-21):
一个外接电源电池供电,电池上连着电机,要求外接电源供电时电机不转,供电结束电机运行,电池电压初始为0随着外接电源的充电而电压攀升。什么电路符合这个条件的电路

网友:
    搞个单片机,检测充电,控制电机。

网友:
    你应该没描述清楚需求,电池电压怎么会为0?外接电源供电时电机不转?

网友:
    你的这个思路还未真正理清。
首先需要弄清楚真正的技术需求,再研究可达成的技术方案。
设计输入--》模型分析----》方案设计----》方案实施-----》验证----》改进
一般是这样的流程。
    希望有所启发。

网友:
    弄个开关mos管,把充电的电流信号采集出来,放大成电压信号,当充电电流很小接近0时,mos就打开,电池开始供电,同时关闭电池的充电口

网友:
    做一个电池放电路径管理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