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818对讲机模块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

楼主(2020-12-21):
今天,思为无线小编总结了SA818对讲机模块的一些常见问题,方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如何正确的设置以及遇到问题时如何解决。接下来由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
我司的SA818是一款高集成小体积的专业对讲机模块,内置高速微控制器、高性能射频收发芯片及射频功放,并提供标准串口可与模块进行通讯,从而简单快捷地设置模块的相关参数并对收发功能进行控制。
用户只需在此款模块上外接音频功放、麦克风、喇叭,即可作为一个小型的对讲机工作。它采用1ppm TCXO晶振,性能稳定,简化的接口和超小的体积使此款模块得以广泛的应用,亦能方便快捷地嵌入到各项手持设备中,以提高终端产品的综合性能。
SA818设计为500mW-1W的可选高低输出功率,-124dBm的高接收灵敏度,广泛应用于小型对讲机、无视对讲系统、音频监听系统、户外运动产品等。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常见的是发射问题与接收问题,发射问题是功率低,频率偏,而接收问题则是接收灵敏度低。下面是SA818对讲机的性能参数,供用户参考。
参数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工作电压范围

3.3
4.2
5.5
V
工作温度范围

-30
电 流 消 耗
休眠电流

≤1

uA
接收电流

mA
发射电流(高功率)

mA
发射电流(低功率)

mA
发 射 射 频 参 数
工作频率范围
UHF

MHZ
工作频率范围
VHF

MHZ
发射功率(高功率)
@VCC=4.0V
29.5
dBm
发射功率(低功率)
26.5
dBm
调制灵敏度
@1.5Khz/2.5KHZ频偏

mV
音频调制失真
@1.5Khz/2.5KHZ频偏

%
信噪比
@1.5Khz/2.5KHZ频偏
dB
邻道功率
@12.5K offset

-60dBc

dBm
CTCSS调制频偏

0.35
0.5
0.75
KHZ
接 收 射 频 参 数
接收灵敏度
13dB输出语音信呐比

-124

dBm
接收信噪比
@1.5KHZ频偏

dB
音频输出幅度

mV
音频输出阻抗

OHm

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
◆ 为何模块之间不能正常通讯?
1、电源连接错误,模块未正常工作;
2、模块是否处于正常通讯模式;
3、检查各个模块的频段、信道以及哑音是否设置一致;
4、模块是否损坏。
◆ 为何传输距离不远?
1、电源纹波过大;
2、天线类型不匹配或安装不正确;
3、周边同频干扰;
4、周边环境恶劣,有强干扰源。
◆ 是否带有RSSI功能?
我司的SA818是有RSSI功能,通信协议里面有指令可以读RSSI。
◆ 串口指令总是返回ERROR:
命令后面没有输回车换行。
◆ 串口没有返回:
PD脚(6脚)没有接高电平。PD要接高电平才能工作,如果不接高电平,模块则处于休眠状态。
◆ 标准带宽是12.5K还是25K?
我司SA818模块的标准带宽是12.5K。
◆ 喇叭输出功率是多少?
我司SA818没有音频功放。SA818是外围搭功放电路,你电路做多大功率就多大。
◆ 模块没有声音输出:
1、查发射和接收的频率是否一致,是否有加亚音,如果不一样,会导致收不到信号。
2、按下PTT发射是否会有大电流,如果有,那发射正常;接收AUDIo_ON脚是否会从低变高,如果变高,频率和亚音是正确的;如果AUDIO_ON没有信号,那就是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不一样,或者亚音不一样。
3、如果上面的都正常还没有声音,就要查发射的MIC电路和接收的功放电路是否正常了。
◆ 模块死机:
1、查模块的供电电源电流是否有1A以上,如果不够就有可能带不动导致模块低电压复位。
2、查是否影响到别的设备,有可能干扰系统的稳压电路或者mcu工作。
◆ 模块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通讯距离越来越短:
看下发射电流是否变小,如果变小到300mA以下,功放IC可能烧坏了,要退厂返修。

我司的模块配有标准的DEMO演示版,以供客户调试程序、测试功能与距离等。如下图所示:
具体操作方法可参考我司的提供的规格书附件《SA818 1W嵌入式小体积对讲机模块V3.1.pdf》。
以上是对SA818对讲机模块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的总结和分享,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欢迎随时联系思为无线。

网友:
SA818对讲机模块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很受用。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