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中是否可以添加英文、数字和汉字,用CAD 转过来的好像变形了,是否有办法让...

楼主(2020-12-21):
CAM350 中是否可以添加英文、数字和汉字,用CAD 转过来的好像变形了,是否有办法让字体不变形?

网友:
可以让字体变形的。

网友:
    直接在PCB文件添加不可以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啥要在CAM350里添加

网友:
    可以在cam350 中加英文和数字,用add -> text 命令。如果是cad 文件的字体,你可以在cad 软件中把cad 的字体打散,用填充命令填充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