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问题出在变压器还是滤波电容质量问题?

楼主(2020-12-21):
遇到一批开关电源,空载变压器啸叫,电子负载做1A老化的时候,变压器啸叫消失。输出滤波线路为π型滤波,靠近二极管的电容发热严重,开关电源用时间久了拆下电容测量已经失效,请教大神,问题出在变压器还是滤波电容质量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导致环路不稳定变压器才啸叫,导致纹波电流过大损耗增加。

网友:
我觉得是电容的问题吧,上楼说是纹波电流引起的,这有一定的道理。我觉得是电容发热,电解质挥发,导致电容值变化。纹波电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