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Designer中设置隐藏器件的某些属性

楼主(2020-12-21):
"Ctrl + D" 打开可以隐藏器件某些属性的窗口,尤其是隐藏敷铜选项,能够清晰的查看网络走线。

绘制思路:对于低频信号而言,下面的线路绘制方式是较为合理的。首先绘制信号线,其次绘制电源线,最后通过敷铜的方式连接地线,并适时增加过孔保证全部连接上。对于高频信号而言,良好的地线是整个电路稳定的基础,无论空间对么紧张,地线的位置是必须保证的。

网友:
对于高频信号而言,良好的地线是整个电路稳定的基础,无论空间对么紧张,地线的位置是必须保证的。电路稳定的基础很重要。

网友:
电源电路布局的话,主要还是减小回路面积为主吧,比如:脉冲电流回路、驱动电流回路等,减少寄生电感很重要。其他不太重要的线单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