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型

楼主(2020-12-21):
大佬们有没有用过继电器中有两组开关的,零火线常开的,

网友A:
我没用过,大多继电器都是一组开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大多继电器都是一组开关的吧!

确实是,现在在做一个东西,领导让我看看有没有双组的!

网友:
    国外的 欧姆龙、松下  国产 宏发  官网上有很多

楼主:
    新问题,小弟要接一个电磁阀,感性负载,对触点的电流要求大,据说有UL认证的就不需要考虑,是真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问题,小弟要接一个电磁阀,感性负载,对触点的电流要求大,据说有UL认证的就不需要考虑,是真的嘛,

有UL认证只是说明不会起火,并不代表继电器符合要求,如果继电器触点电流低,容易打火,打火之后触点氧化,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坏了;不过可以考虑在两个触点之间加一个1NF左右的Y电容,防止打火,把瞬间反冲的电压给压下去一点;同理,用二极管也可以,但是要注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UL认证只是说明不会起火,并不代表继电器符合要求,如果继电器触点电流低,容易打火,打火之后触点氧化 ...

    如果用二极管的话,反向压降是不是又要求啊,我这边是220VAC,1.5KW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