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保险管放置和TVS顺序

楼主(2020-12-21):
如图,目前电源输入端的电路设计都是先放保险管,后面再放TVS管和电容。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把TVS管放在最前面不好吗?这样可以吸收浪涌,保护保险管不被过压?

电源输入电路

电源输入电路

网友:
    不行,那样当浪涌超过TVS管吸收极限时,TVS管会炸掉,甚至着火!

网友:
    其实参数设计的当也是可以的

网友A:
    保险丝本身是保护用的。有问题坏了才正常吧

网友:
    个人意见也是放在前面好些,0.5A的保险丝在浪涌测试的时候肯定会烧毁的,TVS放前面能保证整个电路的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本身是保护用的。有问题坏了才正常吧

    这个是自恢复保险丝,并不是一次性的,再则,以浪涌测试标准来看的话,坏了那就是D了,产品不合格的,保险丝的作用是防止人为性的接错外设之类的情况下板子损坏,并不是在正常使用以及测试的时候发生损坏的。

网友:
    TVS过压过流典型的失效模式是内部短路,如果放最前面岂不是外部系统电源直接短路,这时保险丝在后面失去了熔断的作用

网友:
    个人感觉保险丝肯定是放到最前端,保护后端用电设备和前端供电设备,保险丝熔断后,前后端是断开的,保险管无论过流或过压烧毁,都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他的存在就是损毁自己保护其他电路的;TVS和保险管都是保护器件,如果把TVS放到保险管前端,那么TVS短路(这种可能性肯定存在)后,就会造成前端的供电设备的烧毁,保险管放到前端,无论是TVS等其他电路,还是自身发生故障,都会起到保护作用,所以,保险管还是应该放到前端

网友:
    保险丝还是放前段比较合适,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自恢复保险丝,并不是一次性的,再则,以浪涌测试标准来看的话,坏了那就是D了,产品不合格的,保 ...

如果浪涌要求高,需要双保险丝设计,前面一个大规格的,TVS后面再接一个小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一看就是做过E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