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锂电池 要2组充电MOSFET 串联

楼主(2020-12-21):
    为什么有的锂电池 要2组充电MOSFET 串联

    mos

    mos

网友:
    这有两个原因。  好吧,实际上只是一个原因,但有两个因素。  MOSFET 导通时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导通,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打开或关闭的电阻通道。(就像水龙头一样,它以很小的阻力打开,以巨大的阻力或中间的小渐变闭合)。  但是,MOSFET也具有所谓的体二极管,由小箭头指示。该体二极管在正向偏置时始终导通。它看起来像这样:  原理图  模拟此电路 –使用CircuitLab创建的原理图 (除了怪异的文本标签,使图像看起来不太震撼)  由于其内部结构,它位于所有MOSFET的内部,因此不是一种选择。有些MOSFET是专门制造的,因此二极管对于某些应用变得更加有用,但是那里总有一个二极管。不知道对不对啊,楼主。

网友:
    1)为什么要用两组。一组是充电用的,一组是放电用的。2)为什么串联,增大电流啊,散热啊,等。

楼主:
    QC1 和QC4 为什么串联

楼主(2021-03-02):
    OR-Ring 有听说过吗 请问一下

网友:
    没玩过充电电路,不过你的图也不完整,完全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