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型PHY,网络变压器中间抽头电容能否共用?

楼主(2020-12-21):
如图,对于电压型PHY的网络变压器中间抽头电容能否共用呢?将TX和RX的中心抽头连接到同一个电容上呢?

网友A:
    主接收还是副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接收还是副接收

    数据主要是发送,接受较少;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你说的电压型phy是指变压器中心抽头需要接电源吗?如果是,那共用电容什么的就不存在了,反正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最后都接到了电源上(有的设计可能是通过磁珠或0R电阻)。
如果有共用电容说法,那设计上所有由同一电源芯片供电的芯片都是共用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