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信号布线应该注意哪些?如何布线?

楼主(2020-12-22):
LVDS信号布线应该注意哪些?如何布线?

网友A:
LVDS是啥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是啥信号啊?

LVDS就是低压差分信号吧

网友:
    LVDS就是低压差分信号,遵守平行等长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差分线的布线要求。    等长,等距,和其他信号保持20mil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