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复位后器件移动还是会报错?

楼主(2020-12-22):
AD中复位后器件移动还是会报错?
就只有几个器件,移动又会报错,再复位就不报错了,再移动又会报错、

也就说只要移动就会报错,复位不移动就不会报错

现在复位没问题

稍微动一下就又报错了

网友:
看着好像是把地给隐藏了,所以只要移动器件就会报错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
复位报错只是把报错的结果暂时关掉而已,移动后在线DRC监测到错误,又会报错,这是正常的,除非你关掉相关监测项目,不让报错,但是这样比较危险,除非你很熟悉软件和实际产品工艺;并且你图上的放置已经是非法的了;

网友:
    把online drc关了,不同器件焊盘重叠了,肯定会报错的,移开就好了。也可以把那些小的阻容放到另一面去 。

网友:
    看看你的规则设置,元器件的叠放是不是没有被允许

网友:
    右键检查下,报错类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字符间距问题,规则检查中,字符类的可暂时取消了即可

网友:
    复位只是暂时处理掉drc显示,并没有处理掉错误。只要操作软件编辑,就会再次显示。可以关掉DRC显示,可以关掉规则相关的检测选项,推荐查看一下规则,看你的设计是否符合你的设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