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下图AD中这个多余的器件删除掉?

楼主(2020-12-22):
怎么能把下图AD中这个多余的器件删除掉?

网友:
既然是多余的,按流程先更改原理图,在去调整PCB。或者直接Delete

网友:
    pcb中可以选中器件直接delete。但是如果原理图中不同步删除这个器件的话,后面更新网表时要选择不更新这个器件,否则,这个器件还是会别添加进来的。

网友:
    可以在原理图的对器件加编译屏蔽,再更新PCB,器件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