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使用单片机的条件下,实现电压到达5V,10V,15V,时分别亮起对应的灯

楼主(2020-12-22):
如何在不使用单片机的条件下,实现电压到达5V,10V,15V,时分别亮起对应的灯??

网友:
    比较器应该可以

网友:
    最笨的办法你就弄3个比较器,分别比较5V 10V 15V,这样你就是3个值,通过这个值,综合出3个灯的逻辑真值表,然后看你是啥灯,要加驱动不

网友:
    梯级电压比较器

网友:
    电源电压两个电阻分压,获得1/2VCC为三个比较器的输入电压。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用三个2.5V,5V,7.5V左右的稳压管来实现。选不到合适可以调节采样的分压电阻比例。灭灯采用三极管来控制三个比较器的电源来实现。实现每个电压等级至对应一个灯亮。

网友:
    使用比较器啊,这样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