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让你了解FPC(软性线路板)产品及制程简介!

楼主(2020-12-22):
一,FPC简介
二,FPC特征
三,FPC制造技术
四,FPC生产流程
正文
一、FPC简介
F.P.C(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软性印刷电路板,简称软板,是由柔软之塑胶底膜、铜箔及接着剂贴合一体化而成。(JIS C5017定义:单面或双面软性印刷电板是利用铜箔压合在PET或PI基材上形成单面线路的单面软性印刷电路或 以PI为基材在两面形成线路的双面软性印刷电路板。
二、FPC特征1产品特点u 体积小,重量轻,厚度薄 u 配线密度高,组合简单 u 可折叠做3D立体安装 u 可做动态挠屈,弯曲等2FPC与PCB比较
三、FPC制造技术
1,FPC的结构

2,FPC的结构组成-材料
1 铜箔基材CCL(Copper Clad Laminate)
由铜箔+胶+基材共三层组合而成{目前有无胶基材,亦即仅铜箔+基材(Two layer),其价格较高,但可使产品更薄。
1.1.铜箔Copper Foil在材料上区分为压延铜(RolledAnneal Copper Foil)及电解铜(Electrodeposited Copper Foil),在特性上来说,压延铜之机械特性较佳,有挠折性要求时大部分均选用压延铜。厚度上则区分为1/3oz、1/2oz (0.7mil)、1oz、2oz等三种,一般常用使用1/2oz。
1.2.基材Substrate在材料上区分为PI (Polyamide ) Film及PET (Polyester) Film两种,PI之价格较高,但其耐燃性较佳,PET价格较低,但不耐热,因此若有焊接需求时,大部分均选用PI材质。 厚度上一般有1mil、2mil两种。
1.3.胶Adhesive胶一般有Acrylic胶及Epoxy胶两种,最常使用Epoxy胶。厚度上由0.4~2mil均有,一般使用1mil胶厚。
2.覆盖膜Coverlay
覆盖膜由基材+胶组合而成,其基材亦区分为PI与PET两种,视铜箔基材之材质选用搭配之覆盖膜。覆盖膜之胶亦与铜箔基材之胶相同,厚度则由0.5~1.4mil。
3.补强材料Stiffener
3.1作用:软板上局部区域为了焊接零件;增加补强以便安装;补偿软板厚度
3.2材质: PI / PET / FR4 / SUS…
3.3结合方式:
PSA(Pressure Sensitive Adhesive):感压型(如3M系列),厚度常有0.05~0.15mm,类型有耐高温和不耐高温两种,另有导电双面胶。
Thermal Set:热固型(结合强度,耐溶剂,耐热,耐潜变)厚度常有:13um,25um也有导电热固胶,厚度常规为40um
四、生产流程
此处按常规双面板编写~~
1、开料
根据工程制作MI流程指示卡开出选用品牌的正确厚度及尺寸的使用物料
2、钻孔
调用工程制作的钻孔文件,对基材、覆盖膜、辅材进行钻孔加工
3、沉铜
将钻好的基材做沉镀铜加工,使上下层铜箔导通(具体原理以后再讲)
4、压干膜、线路曝光
将已经做好沉镀铜的基材压好干膜,通过UV光照射和菲挡,菲林透明的地方和干膜发生光学聚合反应,菲林是黑色的地方,UV光无法穿透,菲林不能和其对应的干膜发生光学聚合反应,从而达到我们需要的线路形状。
5、显影、蚀刻
显影:用弱碱性溶液作用,将未发生聚合反应之干膜部分清洗掉(使用Na2CO3(K2CO3)弱碱性溶液)蚀刻:利用药液将显影后露出的铜蚀刻掉,形成图形转移(使用HCl+H2O2酸氧水)此处可以无图不?拍漏了啦~~~~~
6、贴覆盖膜
将覆盖膜附着在基材上,从而达到保护线路的目的
7、压合
将贴好的覆盖膜进行热压好烘烤,达到完好附着
8、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有很多种方式,比如:沉镍金、镀镍金、OSP等,使需裸露在外的焊盘或者说线路进行表面处理,从而达到不易氧化增加使用寿命的效果。
9、冲孔
冲出插拔手指处定位孔
10、电测
用开好的测试治具测试线路的开短路
11、丝印
丝印文字,使我们的FPC有自己的名字~~
12、装配
对FPC进行辅料加工,贴补强板或胶纸等辅材
13、FQC
当然啦,每个工序都需要进行检验,所以本文只是在这里特别指出有这么一个流程,出货前也是要进行全检的哦~~
14、成型
成型有模具冲切加工和激光切割加工等,此处以冲切加工为例
15、SMT
进行物料装贴作业
16、FQC全检
17、包装出货
根据客户要求采用吸塑盒或者静电袋包装产品。

网友:
图文并茂让了解FPC软性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