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封装和塑料封装哪个更好?

楼主(2020-12-22):
陶瓷封装和塑料封装哪个更好?

网友:
陶瓷封装的优点:
1)    在各种IC元器件的封装中,陶瓷封装能提供IC芯片气密性的密封保护,使其具有优良的可靠度;
2)    陶瓷被用做IC芯片封装的材料,是因其在电、热、机械特性等方面极其稳定,而且它的特性可通过改变其化学成分和工艺的控制调整来实现,不仅可作为封装的封盖材料,它也是各种微电子产品重要的承载基板;
陶瓷封装的缺点:
1)  与塑料封装相比较,它的工艺温度较高,成本较高;
2)  工艺自动化与薄型化封装的能力逊于塑料封装;
3)  其具有较高的脆性,易致应力损害;
塑料封装的优点:
1)价格低廉,树脂的价格会比陶瓷便宜很多;
2)重量、尺寸会比陶瓷封装要更小更轻,同等体积的塑料封装大概比陶瓷封装轻一倍。
塑料封装的缺点:
3)热膨胀系数不匹配,会导致内应力的产生,高温下会变形;
4)导热率低,导热率大概只有陶瓷的1/50;
5)抗腐蚀能力差,稳定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