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用 Cir 文件进行PSPice 仿真

楼主(2020-12-22):
如何用 Cir 文件进行Pspice 仿真

网友:
首先,用Cadence的附件程序Model Editor打开AD603.cir 文件

网友:
另存Cir 文件为AD603.lib.然后执行 File->Export to capture part library,
将刚才保存的.lib文件转换成.olb文件.在完成本操作后,就可以在Capture  Pspice中使用AD603 的库绘制需要仿真的原理图了。

网友:
    在原理图绘制时,应用的引脚一定要和 Cir 文件里描述的一致,但是和芯片 Datasheet 未必是一致的。

网友:
    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Place—Part,Add Library,将之前生成的.olb文件添加进来,注意路径不能含中文,而软件自带的库路径是:D:\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然后把软件自带的其它的我们需要的模型添加进来,连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