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磁加热控制线路板会经常烧坏?

楼主(2020-12-22):
    为什么电磁加热控制线路板会经常烧坏?

网友A:
    电磁炉线路板本身有问题

    Zmb

网友:
    但是使用在塑料机械上就不行,因为塑料机械与电磁炉的使用环境有着根本的区别,塑料机械的使用环境比家用电器要复杂的多

网友:
    因为有的厂商直接采用民用电磁炉控制板,应用到工业塑料机器上使用,甚至有些原来做电磁炉的厂家直接原封不动地采用原电磁炉机芯进行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线路板本身有问题

    也就是厂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