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与CPLD的通信设计

楼主(2020-12-22):
项目中需要使用cpld完成一部分算法设计,参数由AVR给出,因此需要完成AVR和CPLD的通信。因此写了一个测试程序。CPLD挂在AVR的数据和地址总线上,AVR使用ATmega128,在CPLD中设置几个寄存器,通过AVR读写寄存器来实现两者之间的通信。

Mega128的外部存储空间从0X1100开始,因此只需要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后读取或者写入相应的地址就可以,程序比较简单,注释中都有说明,仅供参考。

功能:测试AVR与CPLD的通信,将数据写入CPLD中配置的寄存器,然后读出,通过串口输出做比较。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util/delay.h”

#defineSetBit(Port,N)(Port|=(1《

#defineClrBit(Port,N)(Port&=~(1《

#defineReverBit(Port,N)(Port^=(1《

#defineGetBit(Pin,N)((Pin》》N)&0x01)//读取IO某一位

unsignedchardata;

voidXRAM_example(void)

{

unsignedchar*q=0x1100;//寄存器1

unsignedchar*m=0x1101;//寄存器2

unsignedchar*p=0x1102;//寄存器3

PORTD=0XFF;

DDRD=0XFF;

DDRC=0xFF;//默认情况下端口C用做高地址,可以每只寄存器把端口C释放

PORTC=0x00;

*q=0xCC;//向寄存器1中写入数据,CPLD中自动将寄存器1的值付给寄存器3

data=*p;//独处寄存器3中的值,在循环中用串口输出

}

voidUSART0_Init(void)

{

UCSR0A=0x20;//波特率不加倍,单机通信模式

UCSR0B=0x18;//中断不使能,允许发送和接收

UCSR0C=0x06;//异步模式,无校验,8位数据,1位停止位

UBRR0H=0x00;

UBRR0L=51;//9600波特率晶振8M

}

voidUSART0_SendByte(unsignedchardata)

{

while(!(UCSR0A&(1《

UDR0=data;//发送数据

}

intmain(void)

{

unsignedchari=0;

USART0_Init();//初始化USART0接口

mcuCR=0xC0;//使能外部SRAM

XMCRA=0x00;

DDRA=0XFF;

PORTA=0XFF;

DDRE=0xff;

DDRD=0xff;

PORTD=0x00;//使能CSA16A17=11

USART0_SendByte(0x88);

while(1)

{

ReverBit(PORTA,0);

XRAM_example();

_delay_ms(500);

USART0_SendByte(da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