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12-22):
如题,通过ULN2803控制24V电磁阀开关,为了保护电磁阀,串连一个分压电阻。电磁阀阻值50欧,现在我串联电阻后电阻总会过热然后烧掉,而且限流电阻阻值太大,比如昨天的200欧,电磁阀就无法正常工作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电磁阀怎么能用电阻限流啊?!加一个钳位二极管试试吧,模电不扎实啊。

网友:
二极管的接法参考继电器上的接法~~~~~否则会烧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怎么能用电阻限流啊?!加一个钳位二极管试试吧,模电不扎实啊。

我的供电电压是24v 接电阻是想在电磁阀工作状态分压 避免24v全部落在电磁阀上 二极管也可以限流吗 我确实不知道  求再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