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呀,改了安全间距还是有问题?

楼主(2020-12-22):
这是什么情况呀,改了安全间距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其他的器件也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器件也这样吗

就只有这一个器件这样,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只有这一个器件这样,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那你检查一下你这个器件的封装

网友:
    单独编辑这个PIN 看看,还有把显示全部打开,有没有禁布区。

网友:
    如果只有这个器件是这样的,建议检查一下器件封装

网友:
    把所有层都打开,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类似于禁布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