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WGN信道仿真

楼主(2020-12-22):
    1、基本介绍
    信号在信道传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干扰,这些干扰统称为“噪声”。加性高斯白噪声( Additive White Gaussian Noise,AWGN)是最常见的一种噪声。通信分为无线通信和有线通信,当然信道也分为无线信道和有线信道。无论是有线信道和无线信道,都存在加性高斯白噪声。加性高斯白噪声的均值为0,方差是噪声功率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噪声功率越大,信号的波动幅度就越大,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的误比特率就越高。
一般通信系统组成框图如下图所示

2、Simulink 仿真模型
建立Simulink 仿真AWGN模块仿真如下图所示。

其中TX是发射机模块,AWGN是加性高斯白噪声模块,RX接收机模块。BER是误码率模块,SER是误符号率模块。

    TX发射机模块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Tx模块由随机数产生模块( Random Integer Generator)、比特到整数转换模块(BitoInteger Converter)、数据映射模块( Data Mapper)、QPSK基带调制模块( QPSK ModulatorBaseband)、理想矩形脉冲成形滤波器模块( Ideal Rectangular Pulse Filter)及三个输出端口模块Bit、 Symbol、 Modulated Signal组成。

    加性高斯白噪声信道模块如下图所示:

    其中Initial seed(初始种子)设置要与TX、RX里面的一样。
选择信噪比模式。信噪比(SNR=S/N),S代表信号功率,N代表噪声功率。
    这里的初始信号功率设置成1W。也可自己设置。

    RX接收机机模块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Rx模块由输入端口模块Inl、积分清除模块( Integrate and Dump)、增益模块(Gain)、QPSK基带解调模块( QPSK Demodulator Baseband)、数据映射模块( Data Mapper)、符号到比特转换模块( Integer to Bit Converter)、输出端口模块 Symbol、Bit等组成。

    3、Matlab SNR赋值和信噪比转换成误码率、误符号率程序:
clear all;
    snr=1:10; %信噪比的范围
Time=10; %仿真结束时间
for ii=1:length(snr);
    SNR=snr(ii); %赋值给AWGN信道模块中的SNR
    sim(‘AWGN’); %运行仿真模型
ber(ii)=BER(1); %保存误码率
    ser(ii)=SER(1); %保存误符号率
end
figure;
semilogy(snr,ber,’-ro’,snr,ser,’-r’);
    legend(‘BER’,‘SER’);
    title(‘QPSK在AWGN信道下的性能’);
xlabel(‘信噪比(dB)’);
    ylabel(‘误符号率和误比特率’);

    4、仿真结果分析

由图可见,随着信噪比的升高,误码率随之下降。想要降低传输过程中因为噪声和损耗导致误码率,可以提高发射机功率,或者在接收机内部具有好的滤波器,能将不需要的噪声信号滤除。

网友:
    一般情况下,噪声功率越大,信号的波动幅度就越大,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的误比特率就越高。